求助:图中看不出KM3得电会使KA失电

楼主(2016-11-27):
书上写KM3得电,KM3动断触点(2-4)断开,使KA失电.

网友A:
未仔细看;原图的意思,应当是通过图中指示灯下部的触点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假设是正转,KM1常开闭合,回路走KM1(5-23),KA线圈,HL2,KM1(1-35)不行吗?KM3断不断不影响这个回路吧

网友A:
同一相电源;
指示灯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走红线这条线路呢?

网友A:
4楼的考虑很好,在按下停止按钮或热继电器动作时,将出现寄生回路,虽然接触器不一定不能释放,但电路还是值得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