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7):
我公司设备移栽机械手前后Z轴由两个台达伺服分别同步控制,现在其中一个驱动器出故障更换,将里面的设置的参数读取出来备份,现需要更换一个同型号的新的驱动器,直接将原来的参数重新写入新的驱动器就可以了吗?是否还要设置别的东西?

网友A:
如果是同型号的你原来参数一模一样的写入就行了;

网友B:
驱动器同型号还有更简单的办法,把旧驱动的主板拆到新驱动器上即可。我在换台达B2驱动都是这样。

楼主:
要是故障出现在主板上呢?

网友A:
呵呵;参数能读出就不要去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