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7):
一天客户晚上打来电话,说钢化玻璃生产线110KW风机变频器【富士】,送电面板显示处于自检状态不归零,断电再次上电,面板有时能显示正常,启动后变频器升速困难,到5HZ不升。根据此现象建议检查变频器主回路接触器是否吸合,输入电源是否缺相。用户说已回家,明天上班后检查,白天上班检查发现接触器不吸,没检查电源就送修。因急用拿一台其他品牌变频器回去先使者。检查富士变频器,送电变频器内部接触器吸合正常,启动后测量三相输出正常,接上电机,电机运行正常。不长时间客户打电话来,说电源断路器拆开后发现,有一相触点有打火痕迹,发黑,氧化严重。此是变频器发生故障的主要原因
建议维修变频器,要养成一个好习惯,一定要先检查变频器外围故障,先查电源,再查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问题,负载是否正常,最后再查变频器。

网友A:
没注意时,外部的故障可能更难查。

网友B:
申请加精

网友C:
还好有备用的,话说这个110KW的换起来也好费事的吧

网友D:
土豪啊,110千瓦都有备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土豪啊,110千瓦都有备用
应该是楼主土豪,能提供110KW的变频给客户应急,这是实力啊。

网友F:
备用机充足啊

网友G:
变频器有坏吗

网友H:
这样的帖子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