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恩变频器无显示

楼主(2016-11-27):
一台递恩变频器电源工作正常  主板上面 3.3v  10v  5v 都有 就是键盘没有显示  键盘上面也有5v电压  是怎么回事?该怎么检修?

网友A:
  若有条件的话换个面板试试,我觉得还是顺着供电仔细检查面板上的各个芯片的供电情况,然后再检查与显示相关的芯片的工作情况,由此就可以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B:
先换个面板试了再说;

网友C:
看样子是面板的问题了啊

网友D:
十有八九是显示板的问题了啊

楼主:
一共有两台这样的机器 键盘互换 主板互换 都不行

网友A:
键盘与主板同时换了吗?你把有疑问的键盘换到另一台好机子上试过了吗?这就奇怪了,键盘只与主板有联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  都不显示 不会是主板坏了吧? CPU会坏吗?

网友E:
面板的原因很大

网友F:
这个牌子变频器 ,不建议维修! 软故障忒多了!

网友G:
可用示波器测量通讯脉冲(串行数据),如果来去都没有,多数是主板MCU没有工作。重点查复位电路。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指教 我去机器上面检测 看看 .......    这机器上电以后 继电器没有吸合的声音 应该是CPU没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