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7):
因为有称重,要比较高的精度,整数都是用的双字,但转换成浮点后占多少空间?也给双字可以吗,为什么?

网友A:
浮点数肯定定是双子空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浮点数肯定定是双子空间啊
双字就够吗,怎么看这些都要好多位呢

网友A:
双字有32位哦!你要的数值精度多高啊?小数点后有几位啊?不过如果你怕不够的话,遇到浮点数乘除的话留64位空间就好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字有32位哦!你要的数值精度多高啊?小数点后有几位啊?不过如果你怕不够的话,遇到浮点数乘除的话留64位空间就好了嘛
小数点是在运算过程中产生,我最后还是转回整数来显示,主要是怕运算过程中溢出,所以想问清楚需要多大的空间,好预留出来。
目前保险起见,我是留64位的。

网友A:
这就对了!称重行业可以啊

楼主:
但感觉64位有点浪费。
称重以后再也不用模拟量了,变送器飘的厉害,老是要调,下次直接用仪表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感觉64位有点浪费。
称重以后再也不用模拟量了,变送器飘的厉害,老是要调,下次直接用仪表好了
信捷的模拟量也漂吗?前几年用过一个仿西门子300的,模拟量漂的厉害。真是怕了,设备厂家给我们用的全是信捷,大概30个PLC,按照点数实际应该用中型PLC的,他们硬生生拿小型PLC给组起来的。

网友C:
单精度浮点32位.

网友D:
小数点后面有几位啊,如果用称重模块是什么情况

网友E:
浮点数用32位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感觉64位有点浪费。
称重以后再也不用模拟量了,变送器飘的厉害,老是要调,下次直接用仪表好了
信捷的模拟量也漂吗?前几年用过一个仿西门子300的,模拟量漂的厉害。真是怕了,设备厂家给我们用的全是信捷,大概30个PLC,按照点数实际应该用中型PLC的,他们硬生生拿小型PLC给组起来的。
这个:我做一个42台伺服电机步进电机的混合系统,也是用信捷XCM-605台联机做的,如果用三菱西门子的话,设备总价也就是PLC的购买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感觉64位有点浪费。
称重以后再也不用模拟量了,变送器飘的厉害,老是要调,下次直接用仪表好了
信捷的模拟量也漂吗?前几年用过一个仿西门子300的,模拟量漂的厉害。真是怕了,设备厂家给我们用的全是信捷,大概30个PLC,按照点数实际应该用中型PLC的,他们硬生生拿小型PLC给组起来的。

各位大神,N个信捷PLC组起来用,是怎么使用的,能具体说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