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脉冲输入

楼主(2016-11-27):
信捷XC3 系列的plc如何把脉冲输入到plc里?
脉冲输出是24v的高电平,是用X0的上升沿还是用C600计数器?
如何接线呢?

网友A:
给脉冲输出装置加下拉电路,说白了就是将脉冲信号输出线通过一个3.3K电阻接OV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