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7):
想做个程序,只要寄存器D的值变化,就有输出,没有变化就没有输出,谁有好的思路?

目前我想取比如D10.0这个0位的二进位的变化的脉冲(每秒数字变化不超过100),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网友A:
先保存,后比较,再刷新

网友B:
刷新时间:
例:
LD M8000
ANI T100
OUT T100 K10
LD T100
AND<> D100 D101
OUT Y0
MOV D100 D1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新时间:
例:
LD M8000
ANI T100
OUT T100 K10
LD T100
AND<> D100 D101
OUT Y0
MOV D100 D101
这个也确实是不错的方法。
不过如果用D数据的0位的0和1的变化来监测,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取最低位比较,万一从01变11呢,最低位不变,第二位变了,那你就检测不到了

网友D(2018-10-19):
可以使用不等于的比较之后做个MOVE的指令, 将寄存器原值存到另一个值去, 这样在寄存器变化的时候,MOVE指令还没生效前,就会有一个瞬间 寄存器值不等于另一个值的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