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8):
接了传感器之后 24v开关电源老坏??

网友A:
楼主什么传感器啊

网友B:
说清楚一点.

网友C:
要么开关电源容量不足或开关电源质量太差

网友D:
传感器差;
电源差;

网友E:
开关电源肯定差,因为开关电源都有保护机制,哪怕短路也不会坏

网友D:
稍好点的电源都有输出短路保护,所以用的电源肯定差的;
就算电源差,如果传感器正常,也是可以工作的;
但传感器也差了就木救了;

网友F:
质量太次了吧,换品牌的

网友G:
电源差劲没保护。

网友H:
说不定你是用明纬水货电源+浙江出品传感器,建议改换稳定的货品即可

网友I:
我听过雷击,水浸,,,等等搞坏电源的,至于让负载拖坏的电源,,,
楼主,你的电源估计就那么接上电,不用带负载,过上一段时间就会坏了。

网友J:
估计电源质量不好,传感器也不怎么样……

网友K:
是不是超过开关电源的功率了

网友L:
以前的电源怎么样?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稍好点的电源都有输出短路保护,所以用的电源肯定差的;
就算电源差,如果传感器正常,也是可以工作的;
但传感器也差了就木救了;
我们这用的开关电源有故障就没输出了,需要断电及时掉重启才行

网友N:
是不是线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O:
引用 网友H:
说不定你是用明纬水货电源+浙江出品传感器,建议改换稳定的货品即可
明纬电源在我们公司可是抢手货

网友P:
欧姆龙的,24V大电流开关电源,那种黑色的,坏了三块了

网友Q:
我觉得传感器易坏才对

网友H:
引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H:
说不定你是用明纬水货电源+浙江出品传感器,建议改换稳定的货品即可
明纬电源在我们公司可是抢手货
明纬电源现在很多假货你知道吗?
莫非你不知道水货是啥东西???

网友R:
还有一种可能,线路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那破皮漏电的

网友S:
是什么传感器?几线的?
有没有可能接错了?

网友T:
回复 网友P:
那还值不少钱了

网友U:
建议你采用台湾产的“明威”开关电源,我用了明威开关电源,保护性能很好,过载能力也好

网友V:
楼主语言太精炼了!传感器和电源坏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W:
直接更换电源和传感器,选用质量好的。

网友X:
传感器、编码器信号消灭集电极开路输出!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4857

网友X:
传感器信号如果有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的,配电不够仔细的话,容易烧电源。

网友Y:
开关电源没有短路保护
80年代接触一个台湾电源,说有短路保护,俺真就将输出短接,只听吱吱响,撤掉后接继电器-正常.

网友Y:
引用 网友X:
传感器信号如果有集电极开路输出型的,配电不够仔细的话,容易烧电源。
请给图说明一下,想想不出
传感器集电极开路的晶体管不烧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肯定差,因为开关电源都有保护机制,哪怕短路也不会坏
不是所有的开关电源都允许短路(过流),有许多产品就是一个保险管撑着.

网友Z:
估计是开关电源和传感器都是水货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Y:
引用 网友E:
开关电源肯定差,因为开关电源都有保护机制,哪怕短路也不会坏
不是所有的开关电源都允许短路(过流),有许多产品就是一个保险管撑着.
所以说差咯

网友AA:
引用 网友H:
说不定你是用明纬水货电源+浙江出品传感器,建议改换稳定的货品即可
曾经吃过这个亏啊,找问题都去我半天工

网友X:
回复 网友Y:
楼主说的是“接入传感器后”的电源坏,这表示在接入传感器前电源用起来是好的。那问题来了,为什么是在接入传感器后出了问题?传感器有PNP和NPN的集电极开路输出,或者模拟量信号的共阴或共阳可能,公共端就有了可能性是混乱了,尤其是NPN是共阳的,而欧系有些设备又是电源0V接地的,这样可能混乱的情况下在开机关机电源时候有可能烧电源了,这与电源是否水货无关,顶多是正品电源有短路保护,但是在长期冲击下正品电源也是有可能烧坏的。祸根可能还是传感器的极性错了,可能有NPN集电极开路。楼主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AB:
不是有什么台湾货,有什么香港货吗?明纬,名纬,太乱。

网友AC:
不是传感器坏了就是开关电源质量差

网友AD:
是不是有地方漏电?

网友AE:
应该是传感器有质量问题

网友AF:
是不是线路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