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整流及调压

楼主(2016-11-28):
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可控硅能够整流,也可以调压,而在我们这里用的最多的就是交流调压,用的一个双向可控硅,在用触发器控制他输出电压,那么用什么方法能让这个可控硅在整流呢!
当然我们厂里也有中频炉,三相整流后在逆变,所以感觉这方面知识太少了不够用!希望大神帮忙指导!

网友A:
可控整流不用双向晶闸管

网友B:
整流应当是单向导电。

网友A:
全桥整流:

网友A:
半桥整充

楼主:
也就是说整流用的是单向晶闸管,而交流调压用的是双向晶闸管!是这个意思吧!
可是我看到有些是两个单向晶闸管反并联起来用来调压的啊

网友C:
如果需要整流,用双向可控硅还需要控制触发信号,直接普通单向可控硅多好!同时价格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整流,用双向可控硅还需要控制触发信号,直接普通单向可控硅多好!同时价格还便宜
你的意思是,可控硅能整流也能调压,区别是触发信号不同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D:
单向可控硅既可以用作整流调压,也可以用作交流电子开关,问题在于你的触发电路结构上。

在单相交流电路中,如果你将双向可控硅换成单向可控硅,就成了(半波)可控整流电路了。

网友E:
两个单向可控硅反并联,这是有两个用途的典型变流器结构。

第一,单向可控硅反并联,相当于双向可控硅,用于交流调功的变流器;
第二,单向可控硅反并联,可以组成相当于两组正反整流桥结构,一组用于整流,为负载提供能量;另外一组用于逆变,将负载能量吸收回馈电网。这是针对四象限控制的直流电机的典型变流器结构。

网友C:
可控硅控制触发角就可以对输出波形进行切割,也就是传说中的调压:缺点是这种调压方式会产生大量谐波

网友F:
单相导通不就是整流了吗

网友G:
我们这的调压电路就是一个可控硅的半波整流电路,可是我量有交流电压110v 直流没有,不知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