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8):
各位大师,小弟上次发的那个通信问题还没搞定,可能是我没说明白,现在重新发帖求指点。我用FX3U-485ADP-MB模块连接威纶TK6070IP触摸屏,无协议通信格式,类似于FX3U-485-BD模块那种,我知道FX3U-485-BD如何和触摸屏连接,但这个FX3U-485ADP-MB我却没搞定。我在网上没有找到这个模块的说明书,不知道该如何设置无协议通信格式,再次请求大师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FX3U可以通过编程软件直接设置通讯参数;也可以通过程序传送参数;485-DB与485-ADP差不多一样、指定端口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数值界面,但是我现在已经用了一个FX3U-485-BD模块,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A:
FX3U可以扩展两个通讯端口

网友A:
另一个选CH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那CH2和CH1格式设成一样也可以吧?我想把格式统一起来,日后维护什么的较方便,另外一个问题是,程序上不用再另外编程了吧?谢谢

网友A:
两个通道跟你应用有关、如果两个通道都是一个格式当然设置成一样是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通信上了,谢谢前辈!

网友B(2017-04-07):
求楼主的接线
RDA RDB SDA SDB 是怎么接的?

网友C(2018-11-29):
不可以用2个FX3U-485ADP-MB模块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求楼主的接线
RDA RDB SDA SDB 是怎么接的?
四限制接法:SDA接到RDA、SDB接到RDB,这样对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可以用2个FX3U-485ADP-MB模块吗?
不可以,最多扩展两个通讯口,一个BD板,一个ADP适配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ADP适配器不通过编写程序可以直接连接威纶通屏不?只通过GX Works2软件设置可以实现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最近就碰到这个问题了,BD用来连3SA了,那个RS422圆口用来连PC,那屏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ADP适配器不通过编写程序可以直接连接威纶通屏不?只通过GX Works2软件设置可以实现吗?
这个要看屏是否支持和ADP适配器连接,如果支持,那就可以,不用写程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就碰到这个问题了,BD用来连3SA了,那个RS422圆口用来连PC,那屏怎么办?
如果是三菱的屏就没关系,电脑连屏、屏连PLC,那电脑可以用这连接方式同时连上屏和PLC进行调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就碰到这个问题了,BD用来连3SA了,那个RS422圆口用来连PC,那屏怎么办?
如果是三菱的屏就没关系,电脑连屏、屏连PLC,那电脑可以用这连接方式同时连上屏和PLC进行调试。
威纶通的那个穿透功能也能实现PC->屏->PLC,但是当穿透的时候,屏和PLC的通讯就断开了,
维伦的手册说支持同时通讯,但是昨天折腾了一天,没有成功,只能简单的实现穿透,PC透过屏能读写PLC,没法同时通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用串行端口模式的原因还是怎么,应为TK6071IP没有以太网口,没法试以太网模式,

另外
ADP适配器是不是能实现正常的485或232通讯,反正维伦就这两种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