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8):
两台11kw电机,分别有两台ACS510变频器控制,现在出现电动机壳体漏电的情况,测电笔氖管还挺亮,电机还没有接地线。为什么好好的电机会漏电,之前还没事,而且两天同时漏电

网友A:
电机做好接地就没事了,另外变频按要求接地了没有

网友B:
都要接地.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电源是PWM调制的直流电,都是高频调制,高频自然产生感应电!!

网友D:
电机是否漏电要用摇表检测,不接地线可能是感应电。

网友E:
高频电器的感应电,任何高频设备都要求良好的接地,感应电也可能致人危险,为了人员的安全和设备的正常运行,请按要求正确接地

网友F:
正确接地,高频电路都有感应电。

网友G:
不会是感应电吧

楼主:
摇表测电机了,没有问题,今天用万用表量了一下电压,大概有100多伏了,最近正在制作接地装置,变频器用不用也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是否漏电要用摇表检测,不接地线可能是感应电。
电机没有事,应该是感应电,但是之前还好好的

网友H:
是感应电,我试过

网友I:
变频器频率低时感应出来的电压

网友J:
ABB的变频器应该有推荐的接线方式,照着去做即可,外壳如果有感应电,说明系统外壳没接地。

网友K:
按说明书接线。。。。

楼主:
嗯,正在按照要求制作地线,希望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电源是PWM调制的直流电,都是高频调制,高频自然产生感应电!!
学习了,以前没注意到

网友C:
高频设备接地不良都会产生感应电:这个就是高频电缆都是中间一根多股芯线外层是网状导体,主要就是为了尽量减少泄露,当然还有趋肤效应

网友M:
我们这电机都接地了。。图纸上有

网友N:
正规接地,安全第一

楼主:
我们这的设备基本没有做接地,但是做接地测试的时候又都合格,坏事了

网友O:
应该是变频器的漏电流,要做好正确的变频器和电机的接地,最好是分开单独接

网友P:
台达MINI型变频,五线制,电机与变频都做接地,然后进供电侧地线,本人摸无反应,其他人摸有电,测量AC15V左右,无解决方法,设备发现场,正常。后个人分析是否与供电方式有关!(赝品五线制?)

楼主(2017-02-08):
又报:前两天刚发生的事,510变频器,带一个1.5KW泵,电机都冒烟了,变频器也没有报警,最后找到原因,是由于变频器输出端有一相线松动了。

网友Q:
做好接地就没事了,经常被电脑机箱电,用电笔量也是有电的。接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