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8):
有项目需要用INTOUCH9.5,并制定9.5开发版,大概多少钱,还有能否安装在普通电脑上,因对方没有指明是否要
工控机

网友A:
9.5早过时了,现在好像是12,网上可以找到9.5的永久免狗授权和软件,不过用的话,有法律风险!
新的开发版估计得六到八万,可以在普通电脑上运行,电脑上只需要安装对应plc的驱动,将smc设置好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B:
装在普通电脑上没有问题,建议还是买质量好点的。

网友C:
直接按照工程的IO点数购买通用版不就得咯?还定制?本来正版软件的授权就已经很贵了,还要跟原厂要定制要软件的后续深度针对性的开发和支持与服务?,更加昂贵的说。

我们的公司正准备更换世界知名品牌的进销存商业软件,先不说初期版权费了,后面的技术支持年服务费高达两三百万元/年,吓死老板了表情。现在我们使用的国产软件技术支持年服务费大约只有30万元/年。

网友D:
还是用正版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