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6-11-28):
plc读取的数值怎么除以10转换成带小数的实数呢。我用8除以10后显示的是10619977呢,数值监控里32位里倒是有个0.8但界面里显示不出来。用组态软件倒是可以读出0.8来。但我用d1除以10却监控和组态里都读不出来,求大神指点。

楼主:
这是监控的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读取的数值怎么除以10转换成带小数的实数呢。我用8除以10后显示的是10619977呢,数值监控里32位里倒是有个0.8但界面里显示不出来。用组态软件倒是可以读出0.8来。但我用d1除以10却监控和组态里都读不出来,求大神指点。
1、请使用浮点数方式来监控你需要监控的浮点数。
2、D1除以10要显示浮点数请使用DEDIV指令。

以上完全靠猜,因为我不用台达的产品,虽然我是台达元器件供应商。

网友B:
选择监控数据格式吧,监控数据格式不对那个就不是正常值

网友C:
浮点数按浮点数形式观察、十进制数按十进制数观察,并注意是观察双字还是单字;还有就是2楼说的指令类型。

网友D:
PLC无定点小数、也就时说整数除法不保留小数点后的数;要想得到小数可以将它转换成浮点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