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8):
电脑能和以前买的XC3-32连接(V3.2)  死活连不上现在买的XC3-48(V3.3)  软件是3.3的  求大神解答 谢谢了

网友A:
两个口都连接不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都连不上  好蛋疼

网友B:
通讯口那些设对了吗?设置通讯口那里怎么显示的呢?是显示链接不上还是com口被占用了?

网友C:
搞不好就是该死的杀毒软件限制了进程或者西门子软件冲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设置是对的 电脑接接PLC 软件串口 刚显示成功连接PLC 一会就断开了   最后显示串口通讯超时错误

网友D:
软件版本有升级的话升下再试一下;

网友B:
那是不是你的plc串口有问题啊

网友E:
我来解答,我正好碰到这个问题,老款的可以,新款不行,就得下载3.3k版本才行的,我还以为坏了呢。就是软件问题,信捷更新底层信息了。

网友F:
应该是PLC版本比软件版本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  是转换头的问题  RS232转RS485头有问题  重新换了一个  问题解决了

网友G:
转换头的问题怎么会老的可以通讯 新的不行?奇怪!

网友H(2022-03-19):
不是版本就是杀毒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