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的能代替吗?

楼主(2016-11-28):
一台车床用安川a1000 重载15kw变频器通电报Uv,ALM故障灯闪烁,拆机后发现一光偶顶部有烧蚀现象。调了下参数发现最高运行频率124Hz,加减速时间只有2S,我想问一下国产普通矢量变频器能胜任吗?

网友A:
国产没有问题的,不过要好的品牌。

网友B:
国产的可以,比如说英威腾和海丽普。但是国产一般会加大一级。

网友C:
国产的没问题杠杠的

网友D:
可以用国产的替代的!注意选型

网友E:
上啊上啊,国产有什么不可以~~安川的服务老贵了,我记得有次咨询,需要技术出门的5000/天,吓死宝宝了~~

网友F:
国产很多了,海利普,汇川,正弦等

网友G:
台达B系列用18.5KW完全可以代用

网友H:
这个怎么不维修一下呢,直接换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E:
没这么多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I:
没这么多吧
你可以打他们的400电话咨询的,我是问过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可以,比如说英威腾和海丽普。但是国产一般会加大一级。
英威腾的可以但是需要选用矢量输出类型变频器,至于海利普还是敬谢:海利普电压稍高搞不好就会电容爆炸,主要是电容耐压不足

网友J:
台达 汇川这些都能替代吧

网友K:
选一个可靠的先试用。

网友I:
回复 网友E:
额,这么说我都不清楚自己出差的费用了,

网友L:
可以用相同功能的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