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11-28):
plc控制两台泵,怎么实现定时倒泵功能

网友A:
倒泵??是互相切换间接工作吗?

楼主:
嗯嗯一台泵工作3天自动切换另一台泵

网友A:
回复 楼主:
很简单的程序啊用计数计时即可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一台泵工作3天自动切换另一台泵

仅供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程序啊用计数计时即可实现
就是,时间继电器都能实现

网友D:
直接对运行时间进行累计后切换,这个是运行时间控制;
直接比较系统时钟后进行控制,这个就是日期时间控制;

网友E:
时间继电器最简单.

网友F:
就这一个功能根本不需要上PLC了;

网友G:
用个时间控制器就搞定了,控制器还便宜,50以内。

网友H:
如果仅仅是这个功能的话!不需要PLC了,简单的继电器、接触器、时间继电器即可完成!

网友I:
把时间控制好以后,就是发信号的问题。

网友J:
方法很多、最简单用计时器进行切换;

网友K:
估计还有同时有恒压供水之类的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