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天然气燃烧器火焰检测原理

楼主(2016-11-28):
我们这有一台燃烧器总是在火焰检测这一步报警,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不懂天然气。我们这有火焰检测器,如果检测不到火焰,自动关闭阀门。就靠火焰去烧那个火检。

网友B:
没有修过呀,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C:
点火不成功,可以检查一下高压,正常点火时候会看到两条电极打火,如果这时候风量的原因就会造成不能点火燃烧,5秒后就报警,这就是你看到的现象

网友D:
先看到底打燃火没有  如果火燃了没检测到   一般都是火焰检测位置不对火没烧着他 或者用沙纸打磨下探头  应该就行了   如果没打火  看下高压包工作没有  如果工作了  一般就调整一下电极的位置  在用沙纸打磨下

网友E:
光敏电阻,对辐射特别敏感.应该是没检测到燃烧.

网友F:
第一次见到还有这个宝贝

网友E:
我公司用得多.

网友G:
一种叫电眼,检测火焰的紫外线来判断有误火焰;一种叫离子探针,火焰直接烧在上面,会有微弱的离子电流。

网友H:
感应电压,可能探针表面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