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遇见一个IGBT,无法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20161201)

楼主(2016-11-28):
1.我们公司有个中频电柜,三相电整流成直流,再逆变,调频调压输出。
2.这两天炸了一个整流回路,我负责更换备件,图中的IGBT坏了
3.由于已经忘了这方面知识,于是百度补回来。IGBT其实就是个开关,在栅极加一个正电压,直流,6-12V,基极和发射极导通,不加或者加负电压,关闭。
那么问题来,图片中,6.7就是给栅极加电压的,1.2.3又是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A:
看来你没百度到好资料

网友B:
你先弄明白现手上板子关于这个器件的实际工作原理,关于这个器件一般作用于制动斩波之类电路较常见…

网友C:
这是igbt和二极管,具体要看电路。不像全控整流

网友D:
3是干什么用的?书上好像没说

网友B:
除了制动斩波之类电路较常见之外,直流DC / DC转换、开关磁阻电机等电路也较常见,所以单独一个器件是定不了原理的,具体还得看在电路上的实际作用和功能

网友E:
可以结合电路图看(或画出主电路相关部分)。

网友F:
这种可控硅是不是双向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这是IGBT模块和可控硅没关系,是场效应管和三极管组合而成的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整流桥中得,我们那个电柜就是输出高频电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翻资料也没看见3 这个

楼主:
老外的图纸,表示看得有点压力,请大家帮忙看看,大致功能是整流。和我脑袋中的3相全控桥有点区别

网友H:
基础差的远

网友I:
11楼给出的电路就是典型的开关斩波电路,整流桥输出直流电压后,IGBT的2接整流桥的负,3接整流桥的正,1和3之间接负载。只不过,图画的别扭,看不出来了?嘻嘻

楼主:
回复 网友I:
书本上的整流电路还是会看,就是看到这个很头大。谢谢你的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路图在后面贴上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看1、3之间的二极管,有不有续流之类的作用。

网友J:
开关磁阻电机控制器换了好几个这种IGBT了,只能检测下好坏,具体接线怎么用的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得其行,不得其义

网友J:
引用 网友I:
11楼给出的电路就是典型的开关斩波电路,整流桥输出直流电压后,IGBT的2接整流桥的负,3接整流桥的正,1和3之间接负载。只不过,图画的别扭,看不出来了?嘻嘻
IGBT是一个开关器件,导通后是谁和谁接通?1-3、1-2还是2-3?更换过不少,但还是不明白

网友K:
这不是可控硅,也不是IGBT.它是一种可控整流桥。
和这个电路效果是一样的。三相可控整流桥有的下臂是场效应管,上臂是二极管。另一种就是图中的全是IGBT整流。还有一种是下臂为可控硅,上臂二极管。你的图中用做三相可控整流全桥需要3 块本膜块:1 脚是交流输入,6和7得到信号后,2脚是直流负,3 脚是直流正。这个整流桥是可控全波整流,上电时有缓冲、稳压做用。

网友K:
这又是一种常见的可控整流桥,它下面是二极管,上面是单向可控硅。楼主的那个图和这个图的区别是:用场效应管取代了本图的可控硅。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其实我也在想,这个开关导通的是哪个点,又是由那个来控制通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你的分析,很受用,明天还要去拆这个电柜

楼主:
回复 网友K:
我读书学的也是你这种全控桥,现在稍微变化一点点,就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你们的电柜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I:
回复 楼主: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习惯,把这个电路从新摆位,也许就能看明白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J:
管子导通,是开关状态,1-2导通,1-3接的是负载。工作时,相当于负载通过三极管的1-2与整流器的负极接通或断开。

网友J:
回复 楼主:
开关磁阻电机的控制柜

网友J:
下图的IGBT,英飞凌的,正在使用的FF450R12KT4,换了好几个了。上面的图接线方式看着像是它的原理图。但还是不明白控制柜中怎么用的。上桥和下桥的4、5、6、7接线方式不一样。
这个模块和楼主好像不一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管子导通,是开关状态,1-2导通,1-3接的是负载。工作时,相当于负载通过三极管的1-2与整流器的负极接通或断开。
1-2导通,2节的是负极,去X1-,x1+是到电源的正极,x1-和x2+接负载就行了,3有什么用?不接也行吧

网友I:
三必须接。三是电源正,不接管子导通也没电流。管子1-3相当于输出集电极开路形式。

网友K:
回复 楼主:
可控整流桥,它上电时具有缓冲作用,友有稳压作用。比如用在变频器输入电源,可以省去充电接触器和充电电阻。

网友K:
回复 楼主:
6、7脚是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们是镀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J:
3 我们是接了的,工作原理我也在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J:
英飞棱的我们也在用,和这个赛米控IGBT在一个电柜,逆变桥中的,只是型号和你这个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说的这些好多名称,都听着耳熟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这是模电数电的基础知识。

楼主:
总结了这么多大神的分析,加上我自己百度
这个IGBT是这样的
1.首先他是个开关,控制整流后正负电流走向的
2.6.7脚是控制引脚,通正电压,5-12v,导通,不通或者负电,关闭
3.1.3接负载,2 接负,3接正。
我的总结 大家看看对不对

网友I:
回复 楼主:
很正确。最好加强自动化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这样的话,它(电路形式)就穿着马甲还是脱了马甲,你都能分辨出来了。嘻嘻

网友L:
遇到国很多没办法吧实际和理论联系的事情,因为自己的能力太差了,学习能力又不够

网友M:
看了下图纸。
这里确实是IGBT,但不是逆变用,仅仅是作为开关用。
3脚用来接入内部的续流二极管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总结了这么多大神的分析,加上我自己百度
这个IGBT是这样的
1.首先他是个开关,控制整流后正负电流走向的
2.6.7脚是控制引脚,通正电压,5-12v,导通,不通或者负电,关闭
3.1.3接负载,2 接负,3接正。
我的总结 大家看看对不对
说是1-3接负载,应该是1和电源的+接负载吧

网友N:
看了诸位发言,云里雾里,参考11楼,理解这就是个有源的电子开关.
自身要工作电源,3-2
受6-7控制的开关2-1,通断负载负极

网友N:
管子1-3相当于输出集电极开路形式。
这句不能理解

网友N:
回复 网友J:
因为3与+是通的,所以1-3接负载,逻辑似乎通,真的要把负载接3上,后果不详.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看了下图纸。
这里确实是IGBT,但不是逆变用,仅仅是作为开关用。
3脚用来接入内部的续流二极管的。
如果3脚内部只是接了一个二极管,3脚控制也能工作,只是效果怎样两说者

网友I:
回复 网友N:
哎呀,我这画不了图,如果能画图,我可以给出一个示意图来。

网友I:
用手画了一个图,如此这般:

网友N:
回复 网友I:

网友N:
引用 网友I:
用手画了一个图,如此这般:
这个示意图的出现,估计后边就没有疑问了~除非真是个雏

楼主:
这个是整流用的,四组整流

网友O:
按28楼的图:
     4,5和6,7按控制,3接正,2接负,1接输出。

楼主:
http://www.iqiyi.com/w_19rssiof5d.html
学习IGBT中找到的一个视频,可以看看

网友P:
回复 网友E:
那是阻尼二极管

网友P:
不知道你是老兄还是老弟,这个里面不是简单的那么几个元件,再说这里面是场效应管,用量三极管的方法是不能准确判断好坏的,那个二极管是阻尼二极管,

网友P:
仔细看,你这个,就是个可控硅,里面反向并接的二极管是为了截止后的反向高压脉冲击穿可控硅而设计的保护用的,

网友P:
现在软启动器里面都用的这个东西,很常见,

网友E:
回复 网友P:

很久没接触该类技术内容了,这个名称不提起的话、都已经忘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P:
我看这个视频重点在他的控制角上加电压后,栅极和发射极就导通,自己去试了一下。我的数字万用表电压不够

网友P:
引用 楼主:
我看这个视频重点在他的控制角上加电压后,栅极和发射极就导通,自己去试了一下。我的数字万用表电压不够
就是可控硅,里面有两个可控硅,一个正向,一个反向,栅极与源极意思有电压,漏极就好输出电路,该模块只用在交流中,不能用在直流在,比如变频器,况且输出时,因为它只是控制工频正弦波的宽度,不调幅度,因此对电网的干扰非常大,

楼主:
回复 网友P:
这两天我们这个整流桥炸了三次了。低功率还行,高功率60kw开不久,又炸,前前后后坏掉快1w块钱了,头大。
驱动板控制6.7脚,2接负.3 接正,1.3负载。2上面接的熔断器也烧,再下面接的就是桥式整流器.IGBT就在红色电容板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