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9):
松下A5  400瓦驱动板,接手时母线电阻烧了,测量模块PN之间短路,水泥电阻烧了。这个几个更换后,通控制电源,无显示,测量开关电源输出无电源,于是找电源问题,找了好久没有找到问题,感觉无法下手了,把它放一边修其它的先,今天有时间,又找出那个板来悄悄。经过一道检测后发现不是电源问题,而是有一路Ic短路了,只有通电时才短路,没通电情况下测量不短路,更换后红色显示出来了,心想就这些问题了吧。接电脑监控看看,发现母线电压只有0v,检测电路也有问题,更换Ac-dc 芯片后,还是0v,最后更换了模数转换器后,电压出来了,一看504v也不对,后来发现有个10欧电阻烧了,更换后电压正常,303v.在这里说一下,如果不装AC-DC芯片通电的话会烧一串的电阻。我试过,损失惨重。电压修好后,监控也正常了,接电机 通控制电源报警14,过流,上电就报的。得知报14有两张,一种14.1,另一个是14.0,两个都是有光偶推动的,挑开光偶后,故障消失。以为光偶问题,心里喜了一下,更换后还是报14.1。找出模块资料,F0脚输出的,上电测量输出正常,F0出来后经过100电阻后到一个很小的三级管,后再经过10电阻到光偶,测量三级管,发现坏了,更换后,14.1消失,同时又报18,这时郁闷了,这个功率的没有内置电阻啊,检测15j311.IGBT没发现问题,顺着路走下去,发现6脚光偶也坏了,更换后终于上电没有报警了,用电脑点试运行,ON,继电器一吸合就报警,70.1又来了,这个报警说明书上没有的,不过这个报警我遇到的多,更换IC后,故障消失。上电试运行,电机呜呜的响,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后,电机安静了,点正转,电机不转过会后报16过载,在关电后在上电,伺服ON时用手转动电机发现有一定的角度没有力,肯定是驱动光偶坏了,拿出示波器一测就发现这个有问题的光偶,更换后电机转起来了,测试高速运行,半小时的正反转测试没问题,修复完成。毛病真多。

楼主:
图添加忘记上传了,补上

网友A:
厉害,高手级的。

网友B:
楼主这工具齐全

网友C:
这维修的也够吃力了;

网友D:
这么个小板你这都修了个遍了,毛病真多。

网友E:
楼主的检测器件也蛮多的。不过还是很仔细小心的一个人

网友F:
   师傅,报警70是哪个芯片损坏?可以讲一下吗,我以为70是主板问题。

网友G:
松下这个系列的伺服垃圾的很,楼主技术真牛啊

网友H:
一身都是毛病,也难为你了

网友I:
一般的人就放弃了

网友J:
查看说明书没有70的报警代码啊

网友K(2018-05-16):
大牛老师,方便告诉你的联系方式吗??我有一台松下A5  1KW的,报14.1,我按照你这样的思路能处理好不??如果不行的话我好寄过来给您处理!!!

网友F:
   都是简单的小故障,没什么难度。

网友L(2019-11-13):
大神,同问err70.0是哪个芯片坏?

网友M:
这种帖子就没必要发到论坛里 你是想表明技术很厉害还是想表达啥?看了半天也没看到一点技术性的东西 只知道修好这个故障又有那个故障 毫无意义的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M:
你看的下去就看,看不下去就退出啊,有没有必要发帖是人家的事情,你还能管到别人发帖的事吗?技术好不好客户说了算,日系的伺服每天维修不低于10台。

网友N:
这么多人问 就不说报警,70.1 哪里坏  吊胃口 没意思

网友O(2020-05-14):
师傅能不能发份松下伺服 的图纸,谢谢了!

网友P(2020-07-11):
大师给个联系方式,带单带求教

网友Q(2024-05-11):
不说故障你发出来装你妈呢,傻狗

网友R(2024-10-01):
骂人没素质。有图有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