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报Oc故障求助

楼主(2016-11-29):
台安N2系列1.5KW 220V变频器,一通电有时报OC,有时不报,可以复位。启动后经常报OC-S,可以复位,偶尔能启动,刚一启动就报OC-A,即使启动起来不一会就报OC-C.两台都是这样,已用了好几年了,总之是没有规律。驱动是PC923+PC929,检测发现把OC报警的光耦断开后不再报警,可以认为是驱动的故障。测试过驱动的电流,上桥平衡,下桥平衡。感觉无从下手,特来求助

网友A:
  把三相的过流报警一路一路的解除,来找到是哪一相的驱动部分存在故障,这样就缩小了故障范围,之后再纠出“元凶”。

网友B:
曾经修过一台,是PC929的供电滤波电容不良,好像是100UF25V,用电容表测容量是正常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C:
我也碰到过类似故障,在驱动板反面驱动部分有个电阻变质了

网友D:
这就是台安N2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过类似故障,在驱动板反面驱动部分有个电阻变质了
请问是哪个电阻,干什么用的,能详细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