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9):
最近工厂里的大门坏了,是和门禁系统一起的。刷考勤卡,开门,然后延迟一段时间关门,有人站在门中间,门是不会关的,人走开,门再关闭。看了一下是板子坏了,厂家要一个板子8000块。。。。太黑了。所以想自己用中继、时间继电器自己捣捣拉倒了。问题是,刷卡给的是瞬间的干接点常开信号,刷一次卡,发一次,时间比较短。我用24V DC中继接受这个相当于按钮开关来的信号,中继自锁,控制门电机打开,时间继电器延迟数秒,控制电机关闭。问题出在这个门中间有个光电开关,门打开,人走到探头位置,捕捉到信号后,控制门暂时不开,人走掉后门再关上。我用这个光电开关控制一个中继,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弄了?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在一直通电的情况下只发一次触点信号,类似于发一个上升沿之内的信号?难道我要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光电开关控制中继,中继控制时间继电器?还是光电之际控制时间继电器吸合,用通电延迟断开触点,把时间调小?

网友A:
简单,刷卡后输出开门信号,延迟关闭。
如果人依然还在门口没有离开,光电开关信号继续输出,断开关门的马达,等待人走以后才接通关门马达。需要使用两个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制作电气控制系统。

不过建议不要自行设计和实施改造工程,原因你懂的,如果不出事,皆大欢喜,如果出现夹人事故,你死定了。

网友B:
采用1个带瞬动的时间继电器(2组触点,分别是瞬动1组,延时动作1组),信号源采用原有的门禁电路板,瞬动触点(常开)与门禁信号并联,用于自锁,延时断开触点(常闭)串联到以上电路中。

这样一来,当门禁发出开门信号,瞬动触点(常开)立刻自锁,自锁后即使门禁信号消失,时间继电器也不会断开,当延时时间到达后,串联在电路中的延时断开触点(常闭)动作,此时发出关门信号。

网友C:
门禁发出开门信号,继电器自锁(门打开),人进门后光电传感器感应到人通过后,延时继电器延时一定时间后发出关门信号关门。

注意,光电传感器一定要安装在人完全离开了门后才能发出人离开信号的位置,以免人还没完全离开就关门夹到人。

网友D:
很多时间计时器是有暂停接线的,挡到光电时计时器暂停计时,走开了再计时就可以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D:

某宝上截图的

网友E:
光电开关断开时间继电器线圈即可

网友F:
楼主,那板子坏了,换板不就行了。
原厂的卖得贵,那自已上网买块回来不就行了。
这个玩意很成熟的,你们那个坏了,估计改进型都出来了,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上卖这个的多得是,和对方聊两句,看看不要买那些低劣货就行了。
你又懂电路,不就买回来接几根线吗。

网友G:
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H:
技术上问题不大!不过改造有风险 需谨慎啊!

网友H:
8000块 上plc都可以了!

网友I:
整个西门子LOGO.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简单,刷卡后输出开门信号,延迟关闭。
如果人依然还在门口没有离开,光电开关信号继续输出,断开关门的马达,等待人走以后才接通关门马达。需要使用两个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制作电气控制系统。

不过建议不要自行设计和实施改造工程,原因你懂的,如果不出事,皆大欢喜,如果出现夹人事故,你死定了。
后面的友情建议还是确实要看看的。
也许真的是年纪大了的胆子小了,这种有关安全的问题,很少感自己动手去修改了

网友K:
电机就正反转,假设正转关门,那么光电开关动作切断主电路电机就停了,假设是开门,光电开关工作但不起作用。在加进去个关门延时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的门是关门有人的话门先停止然后打开门的。

网友L:
把板子拿去修一下不就可以用了吗

网友M:
楼主的问题1楼的方法就可以解决----光电串在电机控制回路
只是你的要求就这么简单?
光电是双路的吗
遥控如何接入
没有门限信号吗

网友N:
上个plc,几百元

网友E:
推荐用PLC替代的大师们:人家是门机驱动与控制一体的好吗?你干脆整一台台达VFD-E系列变频器得了,VFD-E是自带PLC功能的变频器

网友M:
引用 网友E:
推荐用PLC替代的大师们:人家是门机驱动与控制一体的好吗?你干脆整一台台达VFD-E系列变频器得了,VFD-E是自带PLC功能的变频器
是不是还要人家换电机.....
干脆换门好了
楼主的问题,1楼基本解决了

网友O:
还是1楼的建议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