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寄存器为什么只有word型,没有dword型

楼主(2016-11-29):
台达的寄存器为什么类别都是word,没有双字dword类型。想用modbus读取一个浮点数怎么办,貌似只能读整数

网友A:
肯定有的,没有算什么PLC。仔细看说明书。我没用过

网友B:
两个16就是32了 读首个

网友C:
大师:台达有32位数据,更加支持浮点数,希望加强学习

网友D:
这个是最基本的吧!应该都有!

网友E:
32位指令时使用32位寄存器(两个连续的16位数据寄存器)

网友F:
只能说MODBUS位址没有提供32位浮点数直接读取,你可以读取2个16位内容然后自己合并啊!

网友G:
读取两个连续的16位寄存器就是32位寄存器了 前一位好像是整数部分,后一位好像是小数部分。用的时间太长了 有些忘了

网友H:
连续读两个!

楼主:
我知道连续读两个,如果用plc读取再处理,没问题。现在是用组态王嵌入版的触摸屏,来读取。无法做处理,只能读整数显示出来。西门子的可以在组态王里直接定义浮点数,台达的不可以。不知道为什么。打组态王客服,他们说已经不提供嵌入版的服务了,只提供pc版服务。郁闷啊

网友I:
台达用modbus读不了浮点数的,都是整数。然后你用plc做浮点运算得到浮点数。在用态神读取。当然也可以用态神读取整数但必须定义数字类型为float进行浮点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