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9):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感谢各位!

我用10MC通过CANOPEN控制A2绝对伺服电机,

P2/69设置为一,选用绝对模式

P2/71设置零点

然后在10MC用读取轴实际位置指令读取位置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

在此时设置完读取位置是正确的,假设A点位置为10,B点位置为20

但第一次断电(A点位置),再上电则读取的位置变化,A点位置变为1280,B点1290
即停留处位置变为原来的128倍,但相对位置不变;

此后再断电上电,位置则不变化,A =12 80

请教这是因为什么,哪里设置的不对吗?

后来又发现,读取的位置在多次上电后还会出现变化。。。

请教各位大神,这里出现什么问题,需要怎么解决?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