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9):
 最近研究一个项目 工装测试  要求 当I0.0-0.7  有输入信号的时候 在触摸屏上反映出来  我在触摸屏上 做了个16位二进制的 数值原件  用的  MB0区 在西门子200 PLC上 写程序 I0.0 接通的时候 赋值给M0.0    触摸屏上显示1   当I0.0没有接通显示0   现在是这样一个个点数写进去 太麻烦了 请教大师们 有没有 直观点的 传送类的 指令来完成这项功能  本人 S7-200  PLC  维纶6070IP  触摸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研究一个项目 工装测试  要求 当I0.0-0.7  有输入信号的时候 在触摸屏上反映出来  我在触摸屏上 做了个16位二进制的 数值原件  用的  MB0区 在西门子200 PLC上 写程序 I0.0 接通的时候 赋值给M0.0    触摸屏上显示1   当I0.0没有接通显示0   现在是这样一个个点数写进去 太麻烦了 请教大师们 有没有 直观点的 传送类的 指令来完成这项功能  本人 S7-200  PLC  维纶6070IP  触摸屏

在触摸屏上 做了个16位二进制的 数值原件  用的  MB0区

改成IB0区

结束!

网友B:
IB0不行?!或者说I区不行?!

网友C:
威纶触摸屏好像不支持字节吧,我仔细看一下触摸屏软件

网友D:
MOV IB0,VB0
触摸屏上直接组态位 V0000...V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