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9):
装完系统后,某些字体变变成这样了。如图。某些有正常。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安装过程少了某些字体。

网友B:
在控制面板字体里面寻找一下吧  具体不清楚,可以百度下!

网友C:
譬如这个字体是宋体但是你的系统缺失宋体,人家只能这样显示了

网友D:
字库不全

网友E: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在控制面板内修复字体没有用,而后把系统语言重新设置一次为简体中文就0k了。

网友F:
有点像字体选择不符。

网友G:
缺少字体,会弄的话单独装字体,
不会弄的话只好重装系统了,

网友H:
重装一下,要安装版,不要ghost的。

网友I:
缺少字体或者字体选择不正确

网友J:
字库有问题.

网友K:
下载缺少的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L:
有的是在更换下电脑的字体显示就可以的,有的是下载字库就可以了的,有的是怎么都不可以的~~~除非重装系统

网友M:
对电脑不懂呀

网友N: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你可以上百度搜索或者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在控制面板内修复字体没有用,而后把系统语言重新设置一次为简体中文就0k了。
确实如此。设置下就好了。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O:
不错 又学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