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9):
单位的连铸机是西门子的s7-400系统的,和各个分站的通讯用的是profubus_dp 网,用的是6es 系列的逆变器,由于当时设计时就没有做专门的接地,网线和强电一起走的经常因为干扰造成掉站,致使不能正常工作,现在能不能有什么好的改善的好办法,比如该以太网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位的连铸机是西门子的s7-400系统的,和各个分站的通讯用的是profubus_dp 网,用的是6es 系列的逆变器,由于当时设计时就没有做专门的接地,网线和强电一起走的经常因为干扰造成掉站,致使不能正常工作,现在能不能有什么好的改善的好办法,比如该以太网

网友A:
没太看懂,dp总线是用网线做的吗?这个还是用dp专用电缆好,我看到的厂家都是用dp专用的电缆接的,抗干扰能力应该强于网线。

网友B:
好的dp专用电缆较贵.抗干扰能力可以.

网友C:
各分站之间的距离是多少呀?有150米以上的话,最好加个信号放大器。另如果是干扰的话,可以先单独把掉的那一段DP线抽出和强电分离开,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如果么有以太网口,需要加西门子的以太网模块,最近也有一些改造在300分站上加网线,每个分站增加了CP模块.

网友E:
好的DP线没问题的,我这里的DP线拉了400多米还泡水里一点事没有,可以用光链路模块OLM或者改为PN接口的从站。

网友F:
改以太网成本太贵了吧,低成本的方法首先是分开走线,或者制作金属屏蔽层接地处理。

网友G:
DP电缆也好,网线也好,处理的不好还是有干扰,建议重新布线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