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f100a的一个通病

楼主(2016-11-29):
英威腾chf100a22kw的第一次报oUt1,查出是U相驱动没有负电压,连根线就好了,隔了两个月又报OUT2,一查还是V相驱动没有负电压,一样的修法,这次把W相也顺便连上去了,怕不久也要出同样问题。

网友A:
不会吧,这可是设计缺陷,厂家怎么能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

楼主:
图上的黄红黑三根线就是维修添加上去的,估计是内部走线断了。

网友B:
板子准腐蚀了吧

网友C:
厂家不会有这种低级错误吧

网友D:
看来英威腾也一般般,价格上也没啥优势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料还是扎实的,模块够大,比很多国产的要好。

网友E:
这个是不是产品缺陷要看数据收集了.仅凭个案难以说明

网友F:
看螺丝的锈蚀情况,不容乐观

网友G:
估计有点时间了啊 而且环境不怎么好

网友H:
是线断了?还是改线路,添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内部线路断了,第一次断一根,第二次又断又一根,干脆连第三根也接了。

网友I:
这个是用在木工机械上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是,沙滩传送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