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29):
哪位高手可以帮忙分析一下问题所在?万分感激,调了一天了没结果,急等。

网友A:
为啥循环只有开始,没有结束!把其中一个VW10换成vw20试试

网友B:
我建议你翻开手册,仔细学习一下FOR指令的用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next的,没贴出来,我明天去试试你的方法。

楼主:
新手一枚

网友C:
地址用重复了吧

网友D:
没字节加指令、将字节转换成字再计算可以不用FOR指令用跳转指令
如:
//网络0
LD     Always_On
MOVD   &VB10, AC1
MOVD   &VB14, AC2
XORD   AC0, AC0
XORD   AC2, AC2
XORD   AC3, AC3
BTI    *AC1, AC0
INCD   AC1
JMP    12
//网络1
LBL    10
//网络2
LD     Always_On
BTI    *AC1, AC3
+I     AC3, AC0
INCD   AC1
//网络3
LBL    12
//网络4
LDD<   AC1, AC2
JMP    10
//////
最后AC0里面就是累加和
VB0为累加开始字节地址、VB4为结束字节地址;
可以将MOVD   &VB14, AC2
修改成MOVD   AC1, AC2
    +D     4, AC2
这里的4是需要累加计算的个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我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编译通过了,下载时出现非致命错误,下载不了。

网友D:
//网络0
LD     Always_On
MOVD   &VB10, AC1
MOVD   &VB14, AC2
XORD   AC0, AC0
//XORD   AC2, AC2 删除这句
XORD   AC3, AC3
BTI    *AC1, AC0
INCD   AC1
JMP    12
//网络1
LBL    10
//网络2
LD     Always_On
BTI    *AC1, AC3
+I     AC3, AC0
INCD   AC1
//网络3
LBL    12
//网络4
LDD<   AC1, AC2
JMP    10
//////
最后AC0里面就是累加和
VB0为累加开始字节地址、VB4为结束字节地址;
可以将MOVD   &VB14, AC2
修改成MOVD   AC1, AC2
    +D     4, AC2
这里的4是需要累加计算的个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参考一下你的,后面我写成了这样,可以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主要问题是地址重叠使用了,对使用的地址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