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传感器信号消灭集电极开路输出!

楼主(2016-11-30):
传感器、编码器信号集电极开路输出的致命弱点:
1.选型的麻烦
集电极开路有NPN和PNP之分,编码器输出的极性必须与接收器的极性匹配,虽然也有用上拉电阻或电压输出(输入)型通过采取电压解决,但是这段电压极易引起信号失真和干扰。
2,容易烧电器
NPN与PNP的电源公共端的接法是不一样的,NPN型的电源公共端是电源的高电平。在同一个配电柜内如果存在两个以上的电源,并有NPN型的接法,启动时电压差会引起烧电器。
3,信号弱、易被干扰
编码器集电极开路输出信号为单极性信号,信号弱,传输距离能力短(20米内),单极性信号在传输中没有平衡,极易被干扰。
传感器信号应选用推挽式信号,可以同时覆盖NPN和PNP集电极开路。
编码器HTL-G6,推挽式同时含反相信号的6通道信号输出,(A+A-B+B-Z+Z-)可以同时覆盖NPN和PNP集电极开路输出,抗干扰强--消灭集电极开路输出!
D
单边极性的NPN和PNP集电极开路放大电路代表了三十年前的晶体管放大技术,如今也该更新换代了。

楼主:
不怕烧电源、不怕干扰、喜欢怀旧的技术高手们可以继续用你的NPN集电极开路,但是更新换代的这个时代总会到来。

网友A:
推挽式同时含反相信号的6通道信号输出,(A+A-B+B-Z+Z-)
能贴个电路图码
脑子里对不上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A+,A-,B+,B-,Z+,Z-,电源正(9--30Vdc),电源0V.
六路推挽式放大电路同一个芯片封装。画6个推挽式图吧。芯片集成规模化时代,成本低,信号整波能力强。

网友A:
回复 楼主:
A+,A-,B+,B-,Z+,Z-,电源正(9--30Vdc),电源0V.
此A+,A-压差是多少,能等效"长线驱动"接入相应的模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这种A+A-B+B-Z+Z-不同于5V差分长线驱动,是9到30V的6个通道的推挽信号,A+与A-是各自两路反相(互补)信号,A+为高时A-为低,A+为低时A-为高,两路的信号电平各自对供电0V。相当于推挽式+互补式,在同一个电路上。你如果很有兴趣我们可提供一个这种输出信号的增量编码器给你免费试用,私信给我们你的联络方式,我们市场部给你联络试用。

网友A:
噢,那就是说A+A-特有的差分性能没有了。
市场部的人就算了,可能的话,将资料地址联接发给我,谢谢

楼主:
“差分”是一个数学概念(相减),并不代表5V长线驱动那样的物理器件概念,推挽式含反相如果A+和A-信号一起采集后比对一样是可以有差分概念的。而且由于电平比5V高,抗干扰能力比5V差分更强。该输出类型已经大量在欧洲使用,我们做的此类输出信号产品也已经通过德国莱茵TUV的EMC认证,大量出口到欧盟项目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分”是一个数学概念(相减),并不代表5V长线驱动那样的物理器件概念,推挽式含反相如果A+和A-信号一起采集后比对一样是可以有差分概念的。而且由于电平比5V高,抗干扰能力比5V差分更强。该输出类型已经大量在欧洲使用,我们做的此类输出信号产品也已经通过德国莱茵TUV的EMC认证,大量出口到欧盟项目中。
不只是数学概念,其特性就是比集电极开路,电压输出,推挽输出等方式抗干扰,传输距离要好。
也许欧洲产品丰富,有相应接口接收处理你这高电压A+A-信号,可国内是不是好找?或许你们有相应的对接模块,比如s7-200想用编码器的A+A-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