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30):
动作流程:1,产品在输送带上过来,检测到后控制激光打标头自动打标;
2,紧接着控制二维扫描相机扫码,出现漏打码时设备提示报警等待人工排除.
3,有两种产品,工控触摸屏上要可以产品选择,控制打标头和扫描相机自动对焦.
4,也就是PLC搞不定的地方,每天要对产品与不良品的数量进行存档,供后期追溯.

在奉贤的最好,要能提供工控机选型,讨论电气图纸;
PLC等电气安装调试我这里都行,就是不会工控机.
欢迎来电13162690591,龚

网友A:
主要还是软件了
硬件没有什么

网友B:
为毛一定要工控机?PLC一样能搞定.

楼主:
嗯,就是软件,工控机没接触过,只会触摸屏......对了,这种工况要求,触摸屏能搞定不?要存好多数据,之前没用过这种功能....

网友C:
回复 楼主:
现在触摸屏也是可以存储很多数据的,如果触摸屏本身存储容量不够还可以扩展u盘或者存储卡,触屏也支持打印机,还可以存储成电子表格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兄台能推荐一款嘛? 我去看看,我常用的就步科和台湾屏通.

网友D:
可能你还是跑不开工控机,不是为了控制,是要有个后台软件处理数据----每天要对产品与不良品的数量进行存档,供后期追溯.就为了这个软件,奥迪飞了

网友E:
存档,触摸屏也能搞定,u盘导出

网友C:
回复 楼主:
威纶通的屏就可以。

网友C:
回复 楼主:
威纶通的高端点的。

网友F:
不知道追溯系统具体要求追溯什么东西,如果仅仅是数量的话用不需要什么工控机的

网友G:
建议:打印机输出打印数据,后面读码器再读码校对,出错就停机人工处理,至于记录,Q系列记录上万也是小事

网友H:
回复 楼主:
要求不高的话用个威纶通的触摸屏是可以的,就我刚刚用的一个来说吧,也算低端mt6070ie

网友I:
打标头由PLC驱动、扫描相机自动对焦后比对图像结果交给PLC;可以用触摸屏存储数据、也可以加一台电脑(不一定必须是工控机)搞个组态软件如组态王、力控、WinCC啥的搞个归档、组态一个报表

网友J:
  PLC  + 一台控机机 就可以 ,不用屏了

  因为工控机安装组态软件 ,就有屏的功能了

网友K:
组态王搞定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网友L:
节约成本就不需要工控机
直接PLC+人机吧!

网友M(2018-01-09):
慢慢来,多调试几次,一定会成功

网友N(2019-01-24):
你的物品每次都是会动的吗  扫码的时候物件会不会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