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30):
请教个问题,西门子315 PN/DP,与仪表还有变频器通讯。变频器走profibus通讯,仪表走modbus通讯。百度了总结下有三种方式可以实现,
一是增加CP341模块,
二是增加一个s7-200,然后再与s7-300通讯,
三是用网关PM160,modbus转profibus,然后直接挂profibus总线上。
想问一下,哪一个实施起来更容易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个问题,西门子315 PN/DP,与仪表还有变频器通讯。变频器走profibus通讯,仪表走modbus通讯。百度了总结下有三种方式可以实现,
一是增加CP341模块,
二是增加一个s7-200,然后再与s7-300通讯,
三是用网关PM160,modbus转profibus,然后直接挂profibus总线上。
想问一下,哪一个实施起来更容易一下?

买个触摸屏,然后仪表与触摸屏通讯,连程序也不用写了。

网友B:
看你从哪方面考虑?经济?难易程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直接通讯仪表?没试过。要怎么实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难以程度选哪种?经济选哪种?

网友C:
增加一个拓展模块,比CP341便宜多了,而且MODBUS不用自己编程序。Q3213410461.

网友D:
最简单就是加一个DP转MDBUS的拓展模块。还可以修改DP接口协议,定义成RS485的。

网友E:
这个还要看你的通信距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