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这种互感器该怎么安装

楼主(2016-11-30):
一种是横着,一种是竖着,种好呢

网友A:
竖装好呗,瞅着顺眼,过线也规矩。

网友B:
怎么好布线怎么来。

网友C:
一般都装在母排上的呢

网友D:
这么多全部装吗

网友E:
你这个是小电缆用的比如50平方以下电缆用的吗?

网友F:
满足要求的前提下,看如何好布置(布线)、如何美观、方便维护等因素吧。

网友G:
看下面的器件怎么排列了

网友H:
实用.美观就行.

网友I:
看你的配线了。竖着好看。

网友J:
怎么装这么多互感器呀

网友K:
布置不合理,21个互感器放在三块横梁上,每个穿过的主线都要打弯,还有二次线,密度太大了。到时候检修都不好做。

网友L:
直接购买穿心互感器较好:这种对增加了接头,说白了就是增加了故障

网友I:
引用 网友L:
直接购买穿心互感器较好:这种对增加了接头,说白了就是增加了故障
确实是  接线点多

网友M:
怎么有这么多互感器

网友N:
这个线径应该不会太大吧!
关键还是要看你柜子内怎么排版的!

网友O:
本着安装方便,接线方便,整齐美观来选择。

网友L:
一般用互感器的电流都是较大的,而大电流如果再遇到接头松动、端子压接不良,那个就是起火的元凶!
大电流个人认为接头越少越好,除了必要的断接点(例如柜子与外部接驳、电机接驳等)尽量减少断接位置,像这个互感器就增加了2个不必要的接点(直接穿心互感器就会省掉这2个端子断接点),自然故障随之减少

网友P:
看现场情况了这要

网友Q:
啥柜子要这么多互感器?

网友R:
这种会不会因为接触不良而烧毁呢!干嘛不用穿心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装好呗,瞅着顺眼,过线也规矩。
最近安装好了,改天上传照片,让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你的配线了。竖着好看。
别提了,竖着安装不好啊,还是横着安装好,后期我上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Q:
啥柜子要这么多互感器?
低压电柜,我们做能源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用互感器的电流都是较大的,而大电流如果再遇到接头松动、端子压接不良,那个就是起火的元凶!
大电流个人认为接头越少越好,除了必要的断接点(例如柜子与外部接驳、电机接驳等)尽量减少断接位置,像这个互感器就增加了2个不必要的接点(直接穿心互感器就会省掉这2个端子断接点),自然故障随之减少
这个我们因为史改造项目,没有办法在选这样的,因为空气断路器的线是小空开,但是线很粗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用互感器的电流都是较大的,而大电流如果再遇到接头松动、端子压接不良,那个就是起火的元凶!
大电流个人认为接头越少越好,除了必要的断接点(例如柜子与外部接驳、电机接驳等)尽量减少断接位置,像这个互感器就增加了2个不必要的接点(直接穿心互感器就会省掉这2个端子断接点),自然故障随之减少
这个我们因为史改造项目,没有办法在选这样的,因为空气断路器的线是小空开,但是线很粗

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将互感器一端全部并接一起的哟

楼主:
引用 网友L: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一般用互感器的电流都是较大的,而大电流如果再遇到接头松动、端子压接不良,那个就是起火的元凶!
大电流个人认为接头越少越好,除了必要的断接点(例如柜子与外部接驳、电机接驳等)尽量减少断接位置,像这个互感器就增加了2个不必要的接点(直接穿心互感器就会省掉这2个端子断接点),自然故障随之减少
这个我们因为史改造项目,没有办法在选这样的,因为空气断路器的线是小空开,但是线很粗

你不要告诉我你是将互感器一端全部并接一起的哟
怎么会并联,这种互感器都是串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