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30):
我公司买了一台二手三菱M64 系统的铣床,现在出现回G54  时Z轴不到位,没有报警提示。

具体情况是:我设定G54 X100  Y-100  Z-100,比如我编程单步执行时 G00G90G54X0Y0Z0;G28X0Y0Z0;M99;执行G54X0Y0Z0,XY轴都能执行到位坐标显示 X100 Y-100,而Z轴显示到-93.230就不动了,再按循环开始就回零了,再次执行到G54X0Y0Z0,XY轴都能执行到位坐标显示 X100 Y-100,而Z轴则显示到-87.325.也就是说Z轴执行一次相差6-7mm多数值不定。我们检查并清零刀补,轴偏置,手动插入量。结果依旧,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看一下机械是否磨损厉害

楼主:
机械没有问题,测重复定位很准,就是执行G54时 Z轴运行不到位。

网友B:
看停下来时的报警信息。

网友C:
先确定是不是系统问题。换个工件坐标系试试,比如G90G00G55X0Y0Z0。或者走机械坐标G90G00G53Z-100。再想想看Z的栅格量不对,会不会影响定位。
在看编码器回授数对不对。

网友D:
应该参数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G55 使用也是这样,没有报警及提示信息。
有关参数的事么??

网友C:
我没用过三菱的,不知道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E: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反馈问题还是检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反馈问题还是检测问题
重复定位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