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30):
求助,松下A5伺服第三方直线电机参数设置问题。
首先这电机跟驱动器,昨天都还在运动的,但昨天下午给我把驱动器参数恢复出厂值了,(本人刚接触伺服,不知道还有这类直线驱动器,由于恢复出厂前没有将原来参数记录保存,)导致驱动器上电就一直报60.0,查松下手册没有介绍处理60.0报警的相关资料,打电话给松下官方,官方回答这驱动器是专门驱动第三方电机的,让我与第三方联系才能解决。
拆开设备看到电机是深圳科尔提供的直线电机,型号是KUM1-C2,出厂日期是13-11-12,但深圳科尔这公司倒闭了,只能在其原网站上找到电机的参数,将参数设置到驱动器后依然一直报警。
论坛有没高手用过松下A5直线驱动或者相关用到第三方电机的驱动,麻烦指点下
1、9(线性)参数,要设置哪几个参数,报警可以解除,电机可以正常运行。
2、直线电机参数是否需要全部设置,(问过QQ群的一些高手说)只要直线电机的最大电流跟额定电流,其它参数可以根据旋转电机那样设置就可以。

网友A:
没事恢复出厂值干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当时电机动作停机时振动有点大,伺服ON信号接通,电机有类似超声波那种噪音,调了半天的增益没解决,就想恢复出厂值试试。
刚来这家公司上班,听说这电机几年前买的,刚开始供应商设置好后,调试好后就基本上没有动它,这是公司一个展柜台上的3轴电机手的电机,其它两轴是松下自己的电机,所以另外2轴没有900参数的。不用借鉴其它2轴驱动器的参数了,现在要想办法恢复电机能动作。好纠结。

网友B:
将对应控制模式的增益调小,调整与机械振动有关的参数

网友C:
第一次听说可以驱动直线电机的,不过真的感觉楼主哈强大,居然敢恢复出厂设置前不保存参数的···

网友D:
松下驱动还可以驱动别的电机啊

网友D:
估计是编码器这边设置问题

网友E:
找这设备的生产厂家

楼主:
研究了两天,没搞定,最后让老板找到之前的供应商老板,远程协助解决了电机参数问题,现在新问题多多
1、上电显示R55.2Z相外部光栅尺接线异常报警。我知道接线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前几天还在运动的,只是不知道哪几个参数需要设置,目前我把P3.27给设置成1,就是屏蔽掉Z相信号检测。
2、屏蔽了后试试JOG,显示16.0过载报警,我看手册过载报警有可能跟外部光栅尺反馈信号有关联,正在查资料。
我怀疑还是不能屏蔽(蒙混)Z相信号检测。新手还是挻吃力的。有大神指点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后面是LA1特殊规格,也就是专门做第三方电机控制的,如直线电机,DD马达那些吧。

网友F:
EM
【方案】
英威腾CHV190开环矢量控制在固定式门座起重机上的应用

网友G(2017-03-17):
兄弟,问题搞定了没
【方案】
维萨拉|如何安装管道安装型传感器以实现良好的能源效率和室内空气质量

网友G:
兄弟,我按你的参数设置,直线电机可以动了,但是指令脉冲和光栅尺反馈脉冲不相等
【方案】
FLIR T1040 在变电站和输电线路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我按你的参数设置,直线电机可以动了,但是指令脉冲和光栅尺反馈脉冲不相等
还没搞定,最近没忙直线电机的事。我的也是停留在光栅尺反馈故障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兄弟,我按你的参数设置,直线电机可以动了,但是指令脉冲和光栅尺反馈脉冲不相等
还没搞定,最近没忙直线电机的事。我的也是停留在光栅尺反馈故障问题。
兄弟,我已经找到原因了,报16.0过载是因为你的参数9.02(磁极间距)设定错误,我之前按你的是36mm,联系厂商之后该为30mm,就不再报警了。
【方案】
TwinCAT Machine Learning 助力优化智能地脚螺栓生产线

楼主(2018-01-06):
17年下半年都在搞直线电机模组这块,上周重新拿出这条模组出,这回算上得心应手了。
其实当初我的问题是:
1、当时不会使用松下伺服软件,也是头一次接触直线电机。
2、磁极距是没有问题的,下图也是测试的图片,一个磁极距就是N-N,或者S-S之间的距离。
3、其它参数也是设置正确的。
处理的方法是:
1、直线电机参数(读头分辨率,持续推力,持续电流,峰值电流,磁极距,动子重量)重新设置,写入驱动器并重启。
2、调整电流环比例、积分参数。
3、试运行,将电机动作起来。
4、自动调整增益参数,调节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