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的自建库问题

楼主(2016-11-30):
200的自建库能分配v区吗?还有out和in-out有什么区别?要重复调用自建库能行吗?

那个大神给个自建库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out 是输出,in_out 可读可写,自建库不太清楚,子程序可以重复调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200的自建库能分配v区吗?还有out和in-out有什么区别?要重复调用自建库能行吗?

那个大神给个自建库看看学习一下

OUT作为输出参数,对于子程序内部来说,它就是一个只写的变量,用于将子程序内部的数据传送到外部。

IN_OUT作为输入输出参数,实际它传给子程序是传递了一个地址指针,所以在子程序内部对它作的任何修改都将更改实际的数值,当你运行子程序后需要保持数据的可以使用这个类型,IN_OUT因为传递指针因此会占用更多的系统资源和处理周期,所以,如果你仅仅是希望子程序返回一个经过处理的数据,请尽量采用OUT类型。

可以重复调用子程序,但是请注意的是:因为子程序的变量是使用临时区域的,而西门子的PLC的OS系统并负责回收被前一子程序调用后占用的临时区域,所以在子程序内部程序的变量,请遵循先赋值后使用的这一原则。

网友C(2018-09-21):
200自建库不能分配V区, OUT 只有传递出参数,IN-OUT 初始参数需要传入,计算结果传出,可以重复调用自建库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