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30):
我们这边有台安川的龙门吊,由于采购不到配件,所以变频器升级到A1000,升级后,大车的启动力矩大,对联轴节有很大的冲击,怎样才能调整参数,变得起步柔和。请大侠多给指点,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A:
加速时间延长。

网友B:
1楼说得对。

楼主:
时间已经延长了,现在是启动时间6秒。是否与启动电流及启动力矩有没有关系

网友C:
你的变频器的运动模式是什么模式?

网友D:
从来没有听说过启动转矩太大的说法,一般都是太小了转不动的说

楼主:
起升与大车通用一个变频器,起升电机是75KW,而大车电机是35KW,切换到大车是变频器启动电流是要求限制的,以前我们这边一台GE的设备在调试过程中作业,由于变频器没有限流造成大车的断路器瞬间起火,烧坏10多个大车机电的断路器,所以我认为启动电流是有限制的,一般是75%--150%.

网友E:
修机械部分,解决机械间隙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老大,调整一下加速时间啊,你的加速时间太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