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30):
三菱的PLC回原点,要经过原点信号,等到原点信号ON变OFF后才可能算完成,
FX3U-1PG回原点可以通过改#3的b13位,
FX3U的PLC本体回原点,可以不越过原点吗?

网友A:
主机不行的。

楼主:
问了三菱技术服务很多遍了,几次都说的不肯定,但每个人到后面的时候都到说可以不越过原点。
还记得说是改近原点的正负逻辑,另外一个说法是处理零点信号。

网友A:
你可以自已做个程序,运行到指定的点后,将当前值清零,并输出信号接到伺服的清零端。

网友B:
你可以 自己做一个程序:到原点再低速退出再以极低速度前进碰到原点停止并刷新相应当前脉冲寄存器为零

网友C:
可以分两步实现,第一步先用运动指令运动到原点传感器上,第二部先强制输出方向信号,再执行回原点指令,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D:
也可以使用Z相脉冲来做初始化程序

楼主:
自已写程序来控制回原点,这个当然可以随意控制,但毕竟更不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