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30):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无功功率与有功功率有关系么?
如果有关系,会是什么关系

网友A:
就是功率因数的关系。

P(有功) = √3 * U * I * COSφ * η

如果是视在功率,就去掉功率因数,其中公式最后一项是电机的机械效率。这里的有功,视在,无功算法公式是一样的。

网友B:
有功分量大就证明电机电磁性能良好,电机过载力相对也较大,同样容量电源可以负载更多的电机

网友C:
无功并不是无用、它实际上也消耗电能主要体现在如铜损、铁损、通过发热消耗的能源;

网友A:
电机的无功,是电机的激磁电流。

楼主:
都是答非所问
对于固定的一台电动机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无功功率与有功功率有关系么?
如果有关系,会是什么关系

网友D:
kdrji 版主 已經將計算公式給出來了 電機的有效功與無效功的關係就是來自電功角COSφ的差異 φ角度越大 無效功就越大

楼主(2017-04-18):
对于同样一台异步电动机
其Q=u*励磁电流
电机一定,其励磁电流就一定
所以,不会随着负载功率的大小而改变
cos=p/SQRT(P*P+Q*Q)
cos会随着功率变大而变大
空载时,p约=电机铜损+铁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