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调试

楼主(2016-11-30):
我们的设备是冲床送料机,做这行的朋友应该都知道送料机最怕的就是送料不准了,其次是材料整不平,再就是散料,以及放卷速度跟不上冲床最大节拍等等。这次的客户是做汽车底盘的,材料2.0-8.0左右,比较厚。我们送料伺服为安川SGDV-131J01A  55KW,担心送料精度达不到,这次我们采用加装测长编码器构成全闭环控制。此前这种控制方式也用过,不过是别的设备上。其实,一直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当测长编码器离开被测材料后,必须要切换到速度控制模式,等下一次测长编码器接触到材料后再回到位置控制模式。现在问题来了,之前让它一直压着材料送也就是在位置控制模式下是准的,现在放松夹紧也就是位置控制-速度控制来回切换之后,它就变不稳定了,老是送料不准。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论坛上的朋友。
1:位置控制-速度控制频繁切换会不会影响到伺服精度?
2:频繁的更改、恢复伺服参数出厂值对伺服有没有损害。现在发现伺服在走的时候有共振,声音很大。先前是没有的,恢复出厂设置几次后就有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A:
共振的话你调调比例增益参数

楼主:
调过了,PN100和后面那几个参数,然并卵。问题已经找到,是因为机械那里有个装置导致它共振的,拆除后就正常了。怎么就不能通过参数调整抑制住呢

网友B(2019-02-15):
参数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