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1):
各位师傅,谁有做过分别把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和站号分别写进寄存器D值中再汇总通信格式字D8120的案例或思路吗?(便于触摸屏自由设定使用),谢谢

网友A:
首先:说明一下,因为触摸屏的通讯参数并不能在线更改,而是需要重新下载程序的,所以楼主你要的这个功能实际没有什么应用价值。

然后,如果忽略到实际的应用价值,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应用,就是将D8120规定的位上置位,将对应的参数写入相应的D的位上,然后与D8120做WOR与操作就填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是把PLC模块化做一个产品,因为各用户的从站地址有所不同,为了方便用户自己修改,所以需要做一个这样的操作程序,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是把PLC模块化做一个产品,因为各用户的从站地址有所不同,为了方便用户自己修改,所以需要做一个这样的操作程序,谢谢

那就更没有应用价值了。

没有ST语言的:
使用比较语句来比较用户的设置选项,然后MOV语句写入寄存器,最后于D8120做与操作。

有ST语言的:
使用CASE语句作上面没有ST语言相同的操作。
+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价值的产生是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意义来审查,技术面只是一个术,市场响应如何还要论道,兄台动不动就说没价值,只能证明术有余而道不足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价值的产生是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意义来审查,技术面只是一个术,市场响应如何还要论道,兄台动不动就说没价值,只能证明术有余而道不足罢了。

富士的SPH的模拟量功能模块就是采用楼主的想法制作的,公开了10多年了,客户几乎不认可这种方式,客户依旧采用传统的方式设置模拟量功能模块的设定。

一个可以在线更改的模块尚用户反映冷淡,更不用提一个只能在编程方式下方便程序员的功能了,对于程序来说,直接设定D8120不是更方便么。

至于如何编写,人家已经告诉你了,如果连CASE结构都不知道如何去用梯形图实现的话,跟你说的再多又有何意义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价值的产生是从主体的需要和客体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如何满足主体需要的意义来审查,技术面只是一个术,市场响应如何还要论道,兄台动不动就说没价值,只能证明术有余而道不足罢了。

富士的SPH的模拟量功能模块就是采用楼主的想法制作的,公开了10多年了,客户几乎不认可这种方式,客户依旧采用传统的方式设置模拟量功能模块的设定。

一个可以在线更改的模块尚用户反映冷淡,更不用提一个只能在编程方式下方便程序员的功能了,对于程序来说,直接设定D8120不是更方便么。

至于如何编写,人家已经告诉你了,如果连CASE结构都不知道如何去用梯形图实现的话,跟你说的再多又有何意义呢?

指点技术与评论别人的价值是两回事,难道指点技术就一定要贬值别人的价值吗?兄台先看清楚。

网友C:
修改D8120数据需要断电并重新启动,因此即使你修改后,仍然要将PLC断电重新启动才能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改D8120数据需要断电并重新启动,因此即使你修改后,仍然要将PLC断电重新启动才能生效。
这是肯定的,谢谢

网友D:
首先你触摸屏连接几个PLC、触摸屏的通讯协议是固定的、你PLC如果跟触摸屏的协议不一致你都连不上PLC还怎么改PLC数据、假如你PLC跟触摸屏协议一样可以连接上但你改了PLC的协议内容后又与PLC连接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