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1):
用一个台达E系7.5KW变频器代换了原来施耐德的7.5变频器后,经常跳OC,把加减速时间调大都无用,用了台达B系的7.5才解决问题。拆开台达E系的一看,模块只有35A,有点小吧,怎么也得搞上50A吧。

网友A:
这个是软件的问题,不是模块的问题,ABB-11KW机器用25A模块,你看到的话才惊讶呢

网友B:
呵呵;台达的M及E系列配的模块都不大,过载能力就相对弱了;
B系列的比较标准;

网友C:
模块大点还是保险些

网友D:
说到变频器模块,一是需要模块导通内阻尽量小(内阻小的压降小发热量小,散热处理容易,热量就是模块寿命早期损坏的元凶),而降低发热主要是尽量让模块工作在开关状态,如果开通关断不过迅速的话模块就会暂时进入饱和放大状态,此时等效内阻极大导致发热极大,这些也就是区别变频器质量好坏的一个关键标志。同样元器件做出来的产品质量差别极大就是模块工作状态差异。

网友E:
同个品牌的东西价格有差别性能上也就不一样了

网友F:
变频器的输出驱动模块,选择多大与它的过载倍数指标有关。只要使用合理,不超过过载指标,可靠性应该是有保证的。否则就是劣质产品了。

网友G:
我修过一回台达c2000的,我感觉模块用的也小,板子驱动保护也不是特好

网友H:
50A西门子已经11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