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中的电阻和电容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6-12-01):
如上图,改装的一个 FX 20 PLC 控制的螺杆空压机设备,在电路图中的这个 Y0 ,Y1,Y2 三个接触器中各并联二个串联的元件(一个电容+电阻) 是什么 作用 ? 求高手解说一下,谢谢!

网友A:
阻容吸收

网友B:
交流接触器线圈并联阻容模块的作用
1)吸收电感线圈的瞬间感应高压!
2)消除线圈产生的杂散电磁波!(避免干扰周围的敏感电路!)
3)相位补偿!

网友C:
阻容吸收,这个可以没有。

网友D:
二楼回答的很全面

网友E:
这是起灭弧作用的

网友F:
阻容吸收器,防干扰和保护用的。

网友G:
2楼的回复很全面

网友H:
二楼正解

网友I:
二楼的很专业
阻容吸收不知道效果有没有!

网友J:
2楼的回答很专业 。

网友K:
消弧,减少干扰。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交流接触器线圈并联阻容模块的作用
1)吸收电感线圈的瞬间感应高压!
2)消除线圈产生的杂散电磁波!(避免干扰周围的敏感电路!)
3)相位补偿!
我用的施耐德那种接触器,没有附加其余东西一样工作很稳定

网友M:
阻容吸收回路,如2楼所说,抑制线圈断电时产生的高电压。

网友N:
回复 网友B:

网友O:
螺杆机改造干嘛不用成品板?很成熟了

网友P:
学习了,原来这叫阻容吸收

网友Q:
还有释放能量电流~!

网友R:
星角起动这么麻烦吗,得花多少钱,都不如弄个变频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O:
螺杆机改造干嘛不用成品板?很成熟了
确实,功能完善。保护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R:
星角起动这么麻烦吗,得花多少钱,都不如弄个变频了,

  75KW 的变频器要多少钱呀????

   这样三个接触器就搞定

网友T:
二楼讲的很不错!!

网友U:
引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交流接触器线圈并联阻容模块的作用
1)吸收电感线圈的瞬间感应高压!
2)消除线圈产生的杂散电磁波!(避免干扰周围的敏感电路!)
3)相位补偿!
我用的施耐德那种接触器,没有附加其余东西一样工作很稳定
不知道你是要证明你很牛X还是证明施耐德很牛X

网友V:
回复 网友L:
其实对PLC的输出电路有保护作用,特别晶体管输出型

网友W:
阻容吸收电路,主要是保护交流线圈,在启动与停止时所发生的瞬间高压脉冲

网友L:
引用 网友V:
其实对PLC的输出电路有保护作用,特别晶体管输出型
你家的晶体管PLC可以控制交流接触器?

网友R:
没细看 只看题目了。我以为星角启动咋还用上PLC,了。只是完成星角启动要是用一个PLC那真是不值得,有那钱真不如用个变频。我是这个意思。

网友X:
这个我一般都偷懒不用的,改的设备用了好几年也没事

网友Y:
相位补偿是什么意思?

网友Z:
阻容吸收器 ,起保护作用,对电路的缓冲。

网友AA:
阻容吸收
没有它一般也没事

网友AB:
是吸收电路。。

网友R:
请不要拐弯抹角为施耐德做广告,一只10A施耐德一百多元绝对用不过一只十几元的国产接触器,我就为哈市百脑汇商场更换过几十只,当时施耐德销售员到设计院做了工作,百脑汇商场部分配电设备,施耐德作为指定品牌。虽然十几年过去但记忆犹新。

网友AC:
还不是用中间继电器转换来得方便

网友AD:
二楼说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AE:
回复 网友L:
正泰的也没有加其他,也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AF:
回复 网友B:
前2条我可以理解,相位补偿不知道怎么回事,麻烦详细说明一下,谢谢您。

网友AG:
回复 楼主:
不就是星角启动吗?还用PLC??就是多要钱啊!!!我单位200kw的都是星角启动的!!!

网友AH:
阻容延时

网友AI:
有一些还要二极管三代替

网友AJ:
引用 网友B:
交流接触器线圈并联阻容模块的作用
1)吸收电感线圈的瞬间感应高压!
2)消除线圈产生的杂散电磁波!(避免干扰周围的敏感电路!)
3)相位补偿!
可用压敏电阻代替

网友AK:
瞬间反向电压吸收电路,直流电路中是二极管串接电阻,交流电路中是电容串接电阻,

网友AK:
回复 网友AJ:
压敏电阻一般用在过压保护电路中,压敏电阻一旦击穿就不能恢复,造成该电路一直处于导通状态,所以一般不用,除非用特殊应用场合,

网友AJ:
引用 网友AK:
压敏电阻一般用在过压保护电路中,压敏电阻一旦击穿就不能恢复,造成该电路一直处于导通状态,所以一般不用,除非用特殊应用场合,
瞎说!

网友AL:
用PLC只做星角的话,得不少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