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找到skiip 22NAC12IT42 IGBT 内部PDF

楼主(2016-12-01):
那位好心的老师,有skiip 22NAC12IT42这个的资料能不能共享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这技术资料这么少?

网友A:
这种模块直接把盖开了,画下图再装上,压接的,不会拆坏的

网友B:
要内部资料干啥用,维修还是仿制,或

楼主:
看内部图可以做参考,用示波器测出来波型

网友C:
引脚基本可以测出来

楼主:
主要是要看模块在驱动板上的走线,西门子6SE642 驱动板上的走线不是很理解,这机器第一次修要研究一下电路,拆下模块上通是,不起作用的,要短接线才能正常上电的.还有只见有五颗HCPL-4506驱动输出,为什么不是六颗驱动.所以有疑问才要找到模块的内部PDF,这样就好理解了

网友D(2019-08-02):
3颗HCPL-4506驱动,2隔离主板,上电报F0001搞得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