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929问题

楼主(2016-12-01):
请教各位,pc929第9脚连接UVW输出端的二极管用什么型号的,对耐压值有什么要求

网友A:
IGBT管亚降检测二极管。
随便找个电路图参考一下吧,都一样。

网友B:
用sf1600就行

网友C:
高速、高反压二极管。用FR\UF系列二极管,反向耐压1000V-1600V,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