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与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6-12-01):
我想问问,没有mcgs的触摸屏在pc上能与plc通讯吗,就是进入模拟运行状态下,软件能读取plc的数据吗?

网友A:
 可以 实时仿真 运行的呀 !

网友B:
软件仿真,你电脑连上PLC,把电脑当成触摸屏来模拟;

楼主:
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读取不了plc数据.plc有com1和com3.com3是9600.8.1无校验。com是9600.7.1无校验,plc能与其他下位机正常通讯的。plc主站10

网友C:
你把通讯协议改一致,把那个波特率9600改成38400 试试

网友D:
通讯时间改短一点

网友E:
模拟仿真时MCGS里面的COM口要和电脑的COM口对应。

网友F:
电脑还能当触摸屏?不是直接拿MCGS跟PLC通讯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