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进

楼主(2016-12-01):
哪位高手给看看这三个块是什么块,全是点代号查了好久查不到。这是西门子6sc6113驱动器的驱动板上的陶瓷膜片上的三个块,这个膜片是检测电流的。我需要的是三个图中全是数字的那三个块 旁边的不用查,谁知道告诉一下好吗

网友A:
哪三个?
op07
ua741?
【方案】
台达BW系列变频器在并列式连续拉丝机上的应用

网友A:
LM318
LM311
7414
mc1403
【方案】
华北工控:用高品质工控机 为打造激光精密焊接视觉定位系统助力

网友B:
这块板子出问题一般只是a7损坏别的片子一般不会坏的把所有的a7换掉就好
【方案】
台达20PM运动控制器在数控裁板机中的应用

楼主:
那你看这个也只是A7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18
LM311
7414
mc1403
高手啊 那个741c全称是什么

网友A:
uA741CD st公司的so-8封装.
【方案】
定期标定热像仪,才能保证检测工作的准确性!

网友C:
741好像是运算放大吧,多年没搞这些了,记不清
【方案】
津北仓污水处理厂(10万吨/天)自控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