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1):
响应:《智能制造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高端PLC?》话题,我作为一个比较老的机电工程师,也时不时和PLC打交道,几乎天天都要和非标机器纠结在一起。
1.目前的PLC要统一编程语言几乎是不现实的。但是软件功能完全可以更简单一些了,比如我用了一款PLC,弄一个高速计数,我硬是到现在都没有搞懂,发脉冲也没有搞明白。不好说怎么怎么的,我用PLC这么多年了的老手,到现在都没有搞明白,这编程软件是怎么做的?非得要弄个让人看不懂才显得高端?当然我也没有时间去研究它,不可能把时间耗在这个上面。
希望:所以我认为高端的PLC应该是编程简单,只有编程简单了,你的产品才有竟争优势,你的PLC操作简单了,谁不用你的呢?
2.一般一种PLC都只支持那么一二组高速计数,或都三六个高速输出。能不能把所有的端口都能支持呢?或者说做一个型号,你要多少路的我就给你多少路的产品,这样也是可以的。
希望:所以我认为要求有产品的个性化,型号多元化。
3.同一个厂家的软件通用性,现在我就遇到了,型号不一样,里面的某些功能地址不一样。所以造成在更换型号时,其它的特殊寄存器等都要改过。
这方面我认为应该要统一一下才会更加人性化。
4.编程口总可以统一吧?现在是10种不同厂家的PLC ,最少要六七种数据线。
希望:统一编程口非常重要。
5.现在的非标机器,基本都要求一机多用,如:在一台机器上生产不同的型号的产品,某些参数大小有区别,所以也就必须更改某些参数。但是现在的PLC无法象电脑操作系统一样,不能任意编辑或新建一个文件夹,在多品种生产设备上无法建立产品数据库,很难满足一机多型号生产。我有一种检测设备,就有多达一百三十多个型号要在这个机器上检测使用,由于无法建立这么大的数据量,最后和用户讨论,只建立了常用的三十几种产品数据。
希望:今后的PLC应该要象电脑系统一样,支持新建文件夹和数据库等功能。
6.质量管理系统,目前PLC能做质量管理的也就只见到那么一家,但是保存量有限,默认才一千条,这个量只够一般生产时的二三个小时的数据。
希望:今后的PLC应该支持外部存储卡,并且容量要有足够大,这样方便数据的存取。
7.网络化。网络化以后,就可以做到远程监控和维护。特别是质量管理这方面,能直接和相关的电脑连接,主要是针对质量管理这方面。我现在接触到的企业基本都要求有质量管理系统,生产的产品条码号,相关数据可追朔。
8.可视化。我现在做的机器,基本上都要外接一个触摸显示屏。并且PLC是东家,触摸屏是西家。然后这二个之间的编程都还要借助别人家生产的电脑来实现。
希望:电脑都有了一体机,为什么PLC没有出来这种一体机呢?我特别特别的希望能早日出现这种一体式PLC。甚至脑洞大开一下,再装上一个攝相头,这样就可以进行条码识别了,这对质量管理要求严的用户来说,肯定是一个福音。
9.PLC逐步取代小型工控电脑。我现在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工控机后面再背一个PLC。
希望:由于工控电脑的编程要求比PLC更高一些,所以也就给了一般的工程师很大一的一个考题,所以今后的PLC应该要比现在的工控电脑更加简单人性化,不再用C++这些复杂的语言来编写程序。
总结:大众化才是最好的。编程越简单也就是越好的产品。

网友A:
老蜈蚣威武,严重同意那个同意接口,比如:USB、RJ45什么的。

网友B:
支持楼主的观点,PLC的使用应该本着简单、方便、易用的方向发展。

网友C:
对于8来说,西门子C7系列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大概有接近20年了,富士的E终端也已经卖了10多年了。

其实说到底,用户要的东西就是保时捷法拉利的产品,奇瑞QQ的价格。

所以现在谈高端都是空谈。高端势必高价格,有多少小型PLC的用户能接受,买个正版软件都买不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于8来说,西门子C7系列已经实现了这个功能大概有接近20年了,富士的E终端也已经卖了10多年了。

其实说到底,用户要的东西就是保时捷法拉利的产品,奇瑞QQ的价格。

所以现在谈高端都是空谈。高端势必高价格,有多少小型PLC的用户能接受,买个正版软件都买不起。

高  端=奥迪
非高端=奥拓

所谓高端,是相对的。

网友E:
同一编程口的话,跟得上的都支持Profinet协议了,基于以太网口,例如西门子,施耐德之类的,不是已经统一了么,只是国产PLC刚起步,没有这么快而已

网友F:
对于5,可以用人机界面的配方功能实现啊,轻松几百个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F:
配方功能和我说的功能不一样,也是要先通边软件编好的,但我说的是操作员现场建立编写工艺卡,并存储。

网友F:
回复 楼主:
触摸屏的配方是随便更改的,也可能您用的触摸屏不支持这个功能,一般台达,威纶通什么的屏可以做很多配方的。

网友G:
第8条,早之前见过国外进口设备上HMI+PLC集成一体机,今年工业展,见到深圳顾美宣传,专做一体化机。

网友H:
PLC实质上只是一个基层的控制单元,存储大容量的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甚至是大容量的工艺数据,并不是它的主要用途。一般通过添加触摸屏或者连接工业以太网将数据转移到最安全的地方,比如磁碟存储系统或者大容量的闪存芯片存储系统。

高端PLC的造价会导致性价比下降,只能在厂家的利润和客户的成本中折衷,让低端的PLC也能拥有高端PLC的部分功能。就像奥迪A8一样,自动泊车系统逐渐能够普及到奥迪A4及以下的车型中去惠及广大的客户。

网友I:
我就希望PLC的大方向有下面几点
1.标准的通讯接口,一根网线解决
2.世界统一的编程语言和方式
3.适应世界各地的电源制识
4.全部的输入和输出接口自带隔离

网友J:
电脑装一堆软件,三菱的 欧姆龙的,西门子的。 软件还不停的更新,新项目要用新的,老项目要用旧版本的,伤脑经,高端PLC 应该各种软件都能支持,同意的点个赞,谢谢啊

楼主:
说实在的,目前市场上的PLC基本上都差不多一样,功能也基本上多不到哪里去。所以现在的PLC也只能是打价格战,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那些小型PLC就这样子,所以说没有什么高大上的说法。

网友K:
可以用手机编程和监控。

网友L:
关于第8点   国产PLC早在2010年就有一体机产品了   如顾美触摸屏PLC一体机  带5路高速脉冲口 带模拟量 带通讯,高度集成一体化  可接扫描枪扫二维码   可用手机远程控制   顾美触摸屏PLC一体机

网友M(2017-01-20):
要说高端PLC,实际上主要是指冗余PLC,特别是在过程控制方面,冗余性能基本就决定了PLC是否可用。个人认为,从传统看,Modicon的昆腾系列PLC冗余性能是最有优势的,在石化、冶金、水泥、水电、能源、交通、机场、环保水处理、矿业等等行业用昆腾的最多,再不行就用DCS了。听说施耐德出了一个昆腾+ ePAC,大有取代原先的昆腾产品,不过还没有实际用到过,看看是否能经得起市场检验。

网友N:
最近在学单片机,以前也接触过PLC。谈谈我的一点看法。
如果是小批量的产品,PLC确实有很大的优势。但是PLC产品的多样化和软件的不统一性给编程带来了困难。
如果是大批量,单片机无疑在经济上会带来了很大实惠。但它是C和汇编语言编程,入门比梯形图较困难。
如果是监控数据方面,我想还是工控机要强。因为强大的windows系统为数据处理和报表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就是上位机软件的编写需要C++,c#这些高级语言。不过现在有像QT和BCB这样的辅助软件,编程也较为简便了。
要想所有的程序编写都大众化,就目前来说很难实现。我们只有不断提高自己,才有可能创造出这样的局面。
我们只能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让社会适应我们。等能力提高了才有可能改造社会。
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能力越大,能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就越大。只有把个人有限的能力凝聚起来才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