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2-01):
今天修一台37kw变频器、手快了一点.炸了只模块.电容未放完电.拔模块驱动插头.后悔都来不及.

网友A:
吃一堑长一智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B:
安全第一。

网友C:
必须等指示灯熄灭了再动手,安全第一。

网友D:
先断电,出去抽根烟在回来再动手,我们的习惯

网友E:
用个功率大点的电阻碰下电容的+ —级再操作就行了;

网友F:
维修工作台要常备电炉丝一端接地,方便放电

网友G:
以前就听说过,这个挺吓人的,所以就算是没维修过,每次操作也都知道要断电后,等一段时间开机比较好

网友H:
 拨模块就炸开 ?????

网友I:
我还用电容做锂电池焊接电源呢:我焊接18650锂电池都是变压器整流+电容来焊接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还用电容做锂电池焊接电源呢:我焊接18650锂电池都是变压器整流+电容来焊接
点焊机,上图上教程。

网友K:
某次,拆开电机控制器检测IGBT,已经断电的,在测量时还听到了放炮声

网友L:
这个是得注意!

网友M:
引用 网友E:
用个功率大点的电阻碰下电容的+ —级再操作就行了;
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啊

网友N:
看来还是搞得时间短了

网友O:
模块没有装泻流电阻

网友P:
用两只灯泡(25-100W)串联,并接至P\N端放电,灯泡不亮了再放一会儿,就行。还带放电指示的,挺方便。

网友Q:
我也是用白织灯放电的

网友R:
直流母线电容储能时间常数很大,所以断电以后,不放电还容易电人呢。

网友S:
回复 网友I:
好方法,有机会试试。

网友T:
还是灯泡放点好简单实用

网友U:
回复 网友H:
IGBT直流母线输入端带电情况下是不能随意拔下六路的信号端子的,静电感应会造成六路信号无规律触发IGBT导通致使炸机!

网友V:
小机子曾经这样搞炸过,楼主这个起步有点大啊

网友W:
切记切记哦

网友X:
相信不少人都犯过这样的错误

网友Y:
凡是有大电容的东东,维修都得先放电啊。以前搞有源滤波器的时候,也是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有时候搞的多了就大意了.不过机器已修复.

网友Z:
真的要放电啊,试过被高压的电容电一下皮都焦了!

网友AA:
吃一堑长一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