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关于三菱fx2n与pc通讯

楼主(2016-12-02):
这次我买了usb转232串口线,安装好驱动后,接好线尝试,还是不行,请大神指导下

网友A:
usb转232串口线没有问题,你的三菱编程电缆也没有问题吗?

网友B:
楼主:为何你不直接买USB-SC-09呢?
也许你买USB-232是为了兼容其余232通讯线缆,但是真心说一句:这个taobao也就是不到30元啊

网友C:
PLC接口有没有问题?
如果其它没有问题,
买条好点的USB-SC09-FX,国内的四星电子不错的,可以买这个厂家的。

网友D:
设置没问题,但还有二方面原因可能导致你说的连接不上:
1,你的COM口的电缆是不是好的;
2、你的PLC是不是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何你不直接买USB-SC-09呢?
也许你买USB-232是为了兼容其余232通讯线缆,但是真心说一句:这个taobao也就是不到30元啊[/qu二三十元的很好用。淘宝很多

网友F:
楼主的HP笔记本电脑比较罕见呀,是商用机?还是服务器专用机?

网友G:
PLC接口是好的吗?通讯线是好的吗?

网友H:
找个同行借条线试试,或者直接用别人的电脑和线试试你的PLC是不是好的
设置看着没什么问题
顺便问一句:你的PLC是三菱的还是仿三菱的?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已经离职的同事带了块PLC,说是兼容三菱的,可以使用三菱的线和软件,可是怎么都连不上

网友I:
直接买一条USB-SC09电缆不行吗?干嘛转来转去?有时候这电缆接那电缆就出问题了!

网友J:
8针圆头针脚定义:

网友K:
fx2n是422吧 232哪里行

网友L:
我记得自己做三菱通讯线的时候,哪个脚要加一个电阻来着,具体多大的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