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问题

楼主(2016-12-02):
听说S7-200一个网络只能输出一个线圈,那我这样编程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听说S7-200一个网络只能输出一个线圈,那我这样编程可以吗?
一个网络只允许一个完整回路,并不是说只能输出一个线圈。
这个限制只是存在于图形编程(LAD,FBD)中,对于指令式的不适用。
你要不将两个图片的内容写在一个网络中试试?

网友B:
可以,怎么直观怎么来,有的喜欢一个动作做一个网络,然后加上注释,原则上你全部放一个网络也可以的

网友C:
这样可以。

网友D:
呵呵;不是一个网络只能写一个线圈,楼主的写法是可以的;

网友E:
楼主理解有误。
LAD编程规则中,要求一个网段中不能出现两个或以上的独立输出(就是说这些输出没有共用的逻辑条件)。编译后软件会报信息:“程序段无效,或者程序段过于复杂,无法编译.”

网友F:
分开写不是更好点

网友G:
编译通过,无错误就可以运行!

网友H:
没问题,见得多了,可以的

网友I:
博途是不是可以支持梯形图多个回路了

网友J:
一直以为这样不行,试了下,还真可以